液晶屏显示很慢

楼主(2010-07-06):
接了一台液晶相应很慢
点右键有模糊变清晰很慢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     遇到过不会修

网友:
先找个通用板确认一下啊,看是那坏了,感觉是屏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上的负电压问题,应该不算难修

网友:
是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