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内存电压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开始不过内存不能点亮,检查内存电压不足,更换一个3055后,正常点亮,可以听到嘀的一声,画面上看到内存已经百分之一百 ok,然后死机,插检测卡档52 50,会是那里的问题?南北桥供电1.5 1.8正常,不过北桥供电管摸上去烫手。

刚刚又测了一下,还是内存电压的问题,2.25V左右,偏低,不加CPU和内存,电压2.4左右,加上负荷就低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2.5V是由一个二极管由3.3V降压到2.9V后进入3055给内存供电,经查是这个二极管断路了,旁边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二极管把待机3.3V降到2.8V给内存提供待机电压,由于主供电断路,待机电压供电不足,所以引起故障,管子的型号是PJ34,找到一块旧的技嘉主板拆了一个PJ31,换上后,正常启动了,现在就是用这个主板发帖呢?后来测量发现3055的D极2.9V,S极只有2.33V,内存供电还是偏低,不过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请高手指教这个电压,可以正常用吧?

网友(点评):
技嘉板烧内存供电好像早已成为通病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太大,导致北桥供电管发烫 ,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MOS管认为有问题的,先换上试一下。跑码50的,大多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主板的内存电压2.5V是由一个二极管由3.3V降压到2.9V后进入3055给内存供电,经查是这个二极管断路了,旁边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二极管把待机3.3V降到2.8V给内存提供待机电压,由于主供电断路,待机电压供电不足,所以引起故障,管子的型号是PJ34,找到一块旧的技嘉主板拆了一个PJ31,换上后,正常启动了,现在就是用这个主板发帖呢?后来测量发现3055的D极2.9V,S极只有2.33V,内存供电还是偏低,不过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请高手指教这个电压,可以正常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还有一点偏低  用久了或运行大型程度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3055的G极电压4.6V左右,没有找到这个电压是谁给的!请教这个内存电压偏低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