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7-06):
杂牌845主板不通电,测电源5VSB,0.6V~1.4跳变,开关脚为0V,请问是电源到开关脚短路,还是IO(W83627HF)问题?应从哪方面开始检修?我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电源确定没有问题吗?有没有换过电源试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然后再测主板上的三极管 有没有短路的,具体要测绿线待机是到哪里的 是不是正常?

网友:
对呀,要先确定电源没问题哦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是好的,那就测一下主板的5VSB的对地阻值,可能主板有短路

网友:
怎么样去测是不是短路呢,

网友:
PCI A14 的对地阻值,把数值发上来。如果短,拆网卡再测.........
前提,你要知道是否为主板问题,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
电源好的
现更换开关脚小贴片电容,短接绿线能强制开机,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开关键无电压,南桥和开关键靠的很近,强制开机后,南桥和旁边三极管到电源开关区域都发烫,不知是不是三极管和南桥也坏了?

网友:
先打值有没短路 的查上电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测一下主板的5VSB的对地阻值,主板有短路,有1117吗,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电源5VSB,0.6V~1.4跳变 你测的那里?电源插口?还是那里?打一下主板上这个电源脚的值  如果电源没问题你这个电压跳那么应该是短路了  不然电压不会被拉低还在跳的

网友:
电源没问题,我测的是电源脚5VSB跳变,它的阻值480,应该属于正常吧,我起初怀疑是5VSB脚到开关脚之间存在短路,没法强制短接绿线开启,开关脚电压为0,我先更换开关第2脚接地的一个小贴片电容后,能短接绿线强制开启通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和+-12V灯常亮,但不跑码,开关脚电压仍为0,发现南桥和到开关脚这块小区域的元件发烫,包括南桥也发烫,是否我更换贴片电容没有换好?还是电源5VSB到开关第一脚存在短路?还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很可能是挂了,小区域的元件有没有1117?

网友:
查电源,对5VSB打阻值

网友:
查1117 输出脚对地短接了,1117和南桥发烫,应该是南桥坏了吧,可惜没这设备和能力更换南桥,但通过各位老大们的提点,我又掌握了点,自学维修主板难度蛮大的,谢谢各位高手提点,我是否还得查下IO:W83627H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