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2.5V电压,就是出不来,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0-07-06):
现象:2.5V电压成0.9V,场管巨热。
358的4,8脚电压为+12,-12V.3脚2.5V,1脚10V,2脚0.9V。
2.5V不短路。
从理论上来说2.5V应该已经出来了,可是现在电压就是不对,而且换过管子和358,涛声依旧。高手给个建议,究竟是什么问题造成2.5V电压不对的呢??

网友:
场管D极是多少啊?还有你这图有点问题啊,场管S极应该接LM358的反相输入端2脚,你这图怎么连接到输出去了?

网友:
难道不需考虑场管输出端负载过重造成输出电压降低的情况?

网友:
场管的2脚输出连358的2脚,电压也是0.9。3脚电压为3.3V。我量过没有短路,不清楚怎么才会负载过重。

网友:
串连型稳压电源,负载电流大,调整管就会很烫。再加上你各点检测电压,又换了场管,所以怀疑是负载重。你跑一下2.5V都到什么地方,有没有电解电容漏电击穿之类?

网友:
看看板上应该有的其他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照着这个图看下吧

网友:
我量了一下出了这个电压其它电压都对,最初现象是PCIRST出不来,这个2.5V电压只给MCH的,难道是MCH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输出电压后会反馈一个电压到358  2脚  看一下反馈电路    按你说的358  1脚电压为10V的话 那么为个场管导通的电压不至0.9V  要么是场管坏  要么是那里拉低  还有注意一下图中的R256电阻  看一下阻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
现象:2.5V电压成0.9V,场管巨热 1 R
358的4,8脚电压为+12,-12V.3脚2.5V,1脚10V,2脚0.9V
358各脚电压都正常了

测量一下负载是否短路,即使不短路,负载过重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感觉是fet管后级的问题,负载的阻值应该太小了。

网友:
换个场馆看下。 。还有放大器正输入电压

网友:
NB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