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50出现EC故障

楼主(2010-07-06):
开机出现 EC 错误代码   无法复印打印 急啊

清零了还没用 怎么办呢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有经验的师傅帮下忙吧

网友:
以下是我收集的联想故障,不知是否对口楼主的故障,不妨参考一下
M3100/M3200/M7000/M7110/M6200/M7200开机提示:MACHINE ERROR 76,77,78代码,无法正常工作?

此现象属于设备故障,即加热滚电极接触不良或断路。可指导用户做维修模式复位:按住菜单键不放,接通电源,屏幕显示“PLEASE WAIT”之后,进入维修模式,此时屏幕显示“MAINTENANCE”。按数字键 9,1或(0,1);屏幕显示“PARAMETER INIT”,过一会儿屏幕再显示“MAINTENANCE”时,按数字键 9,9退出维修模式。如果此操作无效就需要维修机器了.
注:由于复位操作会清除打印机内存到出厂状态,指导用户操作前需要提醒用户会清除打印机内存中的资料和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