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液晶下面有3份之1出黑屏

楼主(2010-07-06):
杂牌19液晶下面有3份之1出黑屏  换通用驱动板平线无果,上图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了 好修吗   屏是京东方HT190WG1-100的 下面阴影可以看到但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提啊 我手头没有写驱动板的东西,这样好不好修啊?

网友:
呵呵,小弟愚钝,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就用通用板耍耍程序看看,确定是屏的问题的话一般就不给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我用通用版接上还是一样啊 晕啊 现在是想问问屏坏的话像这种情况好不好修啊

网友:
还有没有老师帮帮看看啊 谢谢了 新手就不指教啦吗?

网友:
可能是屏供电有问题吧 屏坏的可能不很大.

网友:
屏坏了,扔了吧

网友:
查屏供电 屏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