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30BA 求助!!!

楼主(2010-07-06):
按下开关 。蓝灯亮。屏有 “无信号输入”显示。接上主机还是一样。以前没有修过显示器。
现在应该判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在淘宝网上找驱动板都是拆机 而且都很贵。 各位修过
730BA的有什么方案告知兄弟下吗?
三星

网友:
确定信号已经接入了嘛?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可以改通用版试一下看看啊

网友:
存储器的程序问题,

网友:
俺没修过。简单解决方法:换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