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请教了,显卡的6549CBZ管理芯片定义!

楼主(2010-07-06):
这个芯片的每个脚的英文字都是代表什么啊?我是新手,想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BOOT自举升压
FS_DIS内部振荡频率调节器(一个新的soft-start周期开始)。)
COMP外部输出误差放大器(PWM的反馈补尝)
FB内部参考电压
LDO_DR补尝误差放大
LDO_FB线性反馈
GND接地
UGATE高管的驱动信号(12V的控制级)
PHASE相位
PGND地线(低管驱动信号的地线)
LGATE低管的驱动信号(核心或显存电压MOS的驱动信号)
PVCC5线性5V
VCC5  PWM的5V工作电压
VCC12 12V工作电压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ur
请教一下乐天同志,这样的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判断该芯片的好坏

网友:
  8   9  10脚的供电正常还有就是BOOT电压也要正常

网友:
楼上说得对,如果电压正常了,查一下反馈脚及高低门驱动信号

网友:
芯片有无工作 主要看Vboot电压是否高于Vcc12 的电压 ,低于的话则没有工作

网友:
这句话需要仔细的想想了 。判断管理芯片有没有工作的方法 。

网友:
楼上的意思就是BOOT电压高于VCC12的电压,芯片才算正常工作。

网友:
请问GPU电源管理和显存电源管理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是不,以前碰到过GPU无电压,显存也无电压的显卡,把GPU电压修出,显存也有电压了。

网友:
PCI-E很少有这种设计了,基本上都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
请问GPU电源管理和显存电源管理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是不,以前碰到过GPU无电压,显存也无电压的显卡,把GPU电压 ...
引用 网友A:

是的  是产生核心供电后来开启 现存的供电,主要检测en 脚!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片杂牌的7300GS,。也是ISL6549CB的芯片。MOS管无电压输出。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在检修的试试

网友:
我的修好了。7脚供电问题。断线造成的。飞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