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时钟

楼主(2010-07-06):
一昂达520的板  六个内存时钟都为0.6V  新发的金士顿不过  但是其他的内存都过   于是又量了一下七彩虹520的板  6个时钟  紧挨着的一个1.9 一个是0  一共三组  装上上面新发的内存就能过   这DDR2内存正常的时钟应该是多少取决于什么?  上面这两块板 应该说哪个不正常?如果不正常为什么还能过内存?

网友:
谁来解决一下 这两块板 换上不同的内存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内存取决于CPU

网友:
内存和外频有关,同步的时候,内存频率=外频。如果你的CPU的FBS是800,那么内存搭配2条双通道的DDR400是最完美的了。

网友:
测时钟最好用示波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块板子  上的同样的U 5600的  最起码频率是固定的 时钟也该一样吧    时钟为啥不一样 一块板是0.6V   正常可以点亮  另一块板是1.9V 也正常 可以点亮  并且都是520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