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跑码

楼主(2010-07-06):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机器刚开始是是在开机IBM LOGO死机 按一下南桥就好,这是T43的通病把南桥摘了南桥掉了一个点,补上点后把南桥装回去,不自检了。测试卡不跑码,PCI复位正常 ,cpu复位也正常14.318也起振了。测试卡上RST,时钟都正常。所有电压都正常。怀疑南桥坏了,换了2个FBM还是不跑码,显示00
已那料板对过了,确定做南桥的时候没有掉小件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压下北桥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 点没接好啊,要么就是BIOS的问题啦

网友:
小问题搞成大问题,本来飞个线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做南桥把北桥做空焊了加焊北桥试一哈

网友:
遇到一次和露珠一样的遭遇,换北桥OK

网友:
北桥虚了可能性大

网友:
量一下所有的总线!

网友:
芯片的位置比较靠近,做的时候有注意 吗?有时候显卡问题  也没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