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_a的图

楼主(2010-07-06):
谁有这个图精英的nforce6m_a。这个COMS的漏电换了晶振那些都没用

跑 到了南桥应该是桥有问题就没修了

网友:
如果晶振,谐振电容换了,电池也有电,那你先量一下COMS跳线中间那根上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那你就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那是一上电池,电压就被拉低到2V,那个电池座也换过啦,晶振那些都换过,我 把那个连着的第一个电阻翘起来电压就正常了,但是到了那三极管的C 还是E时电压就是2V

网友:
谁有这图啊发来用下啊

网友:
电阻换了再测一下,2脚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管,是个双二极管,
这个双二极管坏,跳线冒对地接的电容坏,都有可能拉低跳线冒处的电压
将跳线取掉,看跳线处能否回到3V

桥内部的RCT电路短路也有可能

这个不需要图纸,就这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些都弄过啦都不行,现在的是触发不了。I/O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是 只要是过了那个双二极管电压就被啦低,不接那跳线帽也是一样的,我想知道过了那双二极管还连着什么

网友:
直接先把那二板管换了再说,那个三极的管子,有二个地极管,单个端子那边是负极,二个端子的这边是正极,正负极压降只有0.2伏!

网友:
外围都换了还不行就是南桥了,看到过一个资料说 是南桥主良造成COMS电路电流过大只能换桥。

网友:
有没有对地接的电容,有的话取掉
另外跑一下线路,看是否进了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跑进了南桥应该是南桥漏电了,想问下这样的漏电加高行不行还是只能换桥

网友:
清洗、加焊
不行就只有换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