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间接性不不加电,实亮实不亮

楼主(2010-07-06):
IBM x32 间接性不不加点,实亮实不亮,有时待机电压也出不来,主板南桥的几率大不,谢谢

网友:
间接性的不触发,时好时坏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不加电的时候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电容问题吧,另受不了楼主这样的,错字连天,唉,90后的吧

网友:
电容漏电啊
把3M 5M的电阻换掉啊

网友:
打错啦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