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的好坏测量

楼主(2010-07-06):
光偶的好坏测量是如何的,在板上测?

网友:
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会测前面两个,那你就会测光耦了。搜索一下,有很多关于光耦的贴子的。

网友:
吸空光耦的3.4脚,用2M电阻档测有数值坏

网友:
取下来,打阻抗,一边是无穷大,一边阻值有1000多,就是对的

网友:
光耦坏得多吗?

网友:
1,2脚有900多,别的都是无穷大

网友:
只要有两块表,一块数字的,一块模拟,用模拟万用表的电阻X1档黑接二极管端的正极,红接二极管的负极,同时用数字表测接收管的C极和E极,表现底阻的,就表明是好的!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