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亮机

楼主(2010-07-06):
今天接了一台旭日125开机电流跑到1.2A左右,感觉应该能亮
更换内存也不亮,于是插上诊断卡也不跑码,拆机摸南桥很热.于是就更换了南桥,结果还是很热、
电流还是从0.7一下子就跳到1.2A、最后发现插内存和不插内存跑一样的电流。刷了BIOS也不行.现在没招了.盼那个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换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内存供电。

网友:
南桥热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我修过一个IBM就是南桥热但换桥依旧。建议从南桥相关的东西下手。

网友:
内存工作条量了都有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某个电压没过来而造成发热,查下南桥的VCC1R5M。

网友:
去查内存周围的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周围供电仔细检查下

网友:
    找个上电时序 挨个 跑电路吧~! 肯定是 那个电压 没有出来。

网友:
是不是少哪组电压?

网友:
不会是CPU供电吧!!

网友:
南桥可能是虚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上检测卡,看下代码

这款机器,南桥温度本身就偏高,不要就认为南桥坏了

网友:
说了那么多,,现在好了没

网友:
南桥本来就温度高

网友:
这本本的 通病好象是 CPU 供电芯片虚汗。。

网友:
旭日125的貌似核心容易空焊呀,我这接手了不管怎么样先给核心焊了起在说

网友:
不要随便动桥,你先加焊一下CPU供电看看,不行再查供电,动桥了再修就麻烦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核心的电感看两个死否都有波形

网友:
对呀这款机了的CPU核心供电易虚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的供电芯片虚焊了,造成电压没出来

网友:
补焊,先把南桥周围的那些元件,先补一次焊!
然后在看内存周围的元件!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补焊就搞好了!虚焊占多数!
真是羡慕你呀,动不动就把桥换了,爽!

网友:
小电感怀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看看走到哪一步了啊 哟是内存过了 你去修内存那一部分有用吗

网友:
CPU不工作和NB没关系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供电电压没有过来,导致南桥发烫。有这种因素的吧。

网友:
用示波器大波看看CPU有没有工作先!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这个机,上次是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