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WAN口路由器

楼主(2010-07-06):
我这里现有两条(A和B)电信4M宽带,分别通过各自的电信猫拨号上网,现在想用双WAN口路由器将两条宽带连接起来,想实现以下效果,应该如何设置!
1.设置1号LNA口只能用A线上的4M带宽。
2.设置2号LAN口只能用B线上的4M带宽。
3.设置3号.4号LAN口共用A+B两个网络共8M带宽。
4.1号LAN口与2号LAN口,34号LAN口上的电脑不能互访。
我的路由器有带宽叠加功能,

请教各大侠,如何用现有的设置实现如上效果,谢谢!!!

网友:
BAIDU一下:

  路由器具有多个WAN口就可以接多条外部线路,合理使用多条宽带线路可以优化很多应用、解决很多问题,目前多WAN应用主要有以下优势:

     1、带宽汇聚:多个WAN口可以同时接入多条宽带,通过负载均衡策略可以同时使用接入线路带宽,起到带宽叠加的效果。比如WAN1、WAN2各接入1M的ADSL宽带,当内网PC使用FlashGet、Bt等多线程下载工具下载文件时,一台PC可以同时使用2条线路,使得实际下载速度达到2M!

     2、一网多线:多个WAN口可以同时接入不同外网线路,比如WAN1接网通、WAN2接电信。这样通过路由器内置的智能策略库,使得内网访问网通的服务走网通线路,访问电信的服务走电信的线路,合理的解决了国内网通、电信等ISP存在互访瓶颈的问题,使您的网路畅通!

     3、费用优化:由于带宽汇聚效果的存在使得使用同样带宽,接入费用随之降低,比如1M ADSL的费用是150元/月,2M光纤的费用是1000元/月,接入两条1M ADSL的效果接近于一条2M 光纤,但是费用会大幅降低!由于线路优化效果的存在使得路由器能按费用选择线路,比如教育网线路能访问其它线路不能访问的资源,但是费用高。这时可以同时接入教育网线路和一条ADSL,路由器会把访问特定教育网资源的数据从教育网线路上收发,把访问其它因特网资源的数据从ADSL上收发,这样既不影响使用效果,又可以大幅降低费用!

     4、智能备援:多个WAN口的存在使得其中某一个WAN口出现异常时,路由器能及时地把网络流量转移到其它正常的WAN口上,保证线路异常不影响网络使用,为网络稳定性提供强大保证!欣向多WAN宽带路由器可以把多条宽带线路汇聚,通过动态的负载平衡平均分配流量,起到扩大线路带宽的效果,并且支持多种线路混用。能够智能实现以上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余管的帮助!

网友(2010-11-22):
你这样的要求,双wan路由器达不到你的要求。要用cisco路由器编程实现。

网友:
想学习一下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好像一般的路由器都不行的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有个问题没搞明白。
你所说的“双WAN口路由器”你手上有没有?
如果没有,你又是自用,建议你别研究这个了,前几年我也想过这样搞,自认理论研究得差不多了才发现无米下锅,上网一看,妈呀,贵得离谱。。这样折腾我还宁愿直接拉一条光纤入户。。
如果有,那很好办,把说明书认真看上一遍,具体的设置方法应该里边都有。就算没有,路由器的型号抄下来,网上找一找,肯定有。。

网友:
7月的老坟,,,还能挖出来。。。

但是可以实现,简单设置一下路由的策略就可以,
WAN 1只对某IP段开放,并且绑定MAC就行了。

网友(2011-02-04):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路由器,按你的要求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