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PCG FX11/BP 待机电流0 无法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0-07-06):
求SONY PCG FX11/BP 待机电流0 无法开机的维修
按开机键 ,电源有跳到35 后就掉到0  无法开机。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

网友:
请问是 ADP3421的问题吗 。在板中测得 ADP3421  的4 脚和20脚 对地短路

请看ADP3421 的PDF档图

网友:
是不是芯片上面有俩二极管坏啦

网友:
"是不是芯片上面有俩二极管坏啦 "

真搞不懂,也不知动了哪 ,后来又可以开机了。   不过待机电流仍然是0哟 ,也可以开机

网友:
我这也有台SONY本来是有待机的,被我动了一下,现在都没待机了保护太强了

网友:
索尼的机器的些在待机时是没有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