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9主板20块加电要3分钟

楼主(2010-07-06):
GA-K8NF-9主板20块加电要3分钟  e 20块主板  全是通病  点击开关键后  要等2分钟多才能加电 一切正常  IO8712 换过  独桥 也加焊过 32.768晶振也换过  还是老故障 现在 没有 解决 请求 高手指点  急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是否拉低些?
3vsb对地阻值是多少?
2分钟开机后能否正常显示?
把TSB芯片全部拿掉再测一下

网友:
TSB 芯片 去掉 是啥意   能不能说清楚点  TSB   是指哪个芯片

网友:
测一下电池跟跳线冒上的电压偏差很大的话就是VBAT后面的电容漏电所导

网友:
问题以找到 民经解决  在内存槽上有一个16角芯片  UM604L  更换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给上个图
是否为图中所指   还是它的右边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