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T8主板,CPU供电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0-07-06):
V星PT8主板,CPU供电管理块L6709,两相供电管06N03发热严重,敬请高手帮忙分析!最后测量35、43脚的内阻不一样;43脚阻值23欧,正常为630欧左右;看来驱动输出有问题!只有换块了!

网友:
查MOS管G极波形,电压正常不
L6709坏、MOS管坏、BOOT回路中的元件坏,输出端滤波电容坏
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查一下控制级相接元件,测一下波形是否不良

网友:
可惜没示波器,好的,我就先检查外围元件吧!

网友:
附近的电容换掉啦!!

网友:
换个低端点CPU再试一下。
把CMOS清空一下

网友:
最后测量35、43脚的内阻不一样;43脚阻值23欧,正常为630欧左右;看来驱动输出有问题!只有换电源管理块L6709了!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是不是换的L6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