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P5电源维修

楼主(2010-07-06):
手上有个长城P5电源 ,拆开后,发现一电容爆浆,保险管烧断。 换了电容,保险后,用镊子短接地线跟PG 后,听“啪”一声,及一闪光后,保险丝又断了。

网友:
整流电路,IC,开关管都完好嘛?

网友:
奇怪,短接PG跟地线会烧保险。第一次听说

网友:
短接 “PG”跟地?
短错了吧?

网友:
交流整流电路存在短路,仔细检查下。

网友:
不可能是整流电路短路。。如果是只要一接220交流就会爆保险。。。先测待机五伏电压。。紫色线。。。像你说短接PG和地保险又爆了。应该是主供电问题。。。查两个13007开关管。。和驱动电路。。

网友:
楼主应多学些基础知识吧

哪有短接PG线来检测电源的?致命的错误!

有烧保险的,采用2楼所述的方法,处理完后。将一40W左右的电灯泡串接在保险处(拿掉PCB上的保险管),再通电。如接上220V市电,电灯泡一闪即灭(非长亮),则高压部分没有问题了。此时再上保险管。否则还有短路的地方存在。

网友:
用镊子短接地线跟PG 后,听“啪”一声,及一闪光后,保险丝又断了。
那你可得小心点,灰线PG都有这么大的威力了
看看开关管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