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70快门线的选择

楼主(2010-07-06):
a470的快门线断裂了 准备更换掉 现在发现有两种快门排线 一种不包胶 一种包胶 该选择那种呢  包胶的会不会变厚发硬影响安装 影响镜头的运动?
1 没包胶的快门排线

2 包胶的快门排线

网友:
包胶是为了在易损的关节上耐磨一点,应该是包胶的才是更好的.

网友:
快门线跟镜头没有直接关系吧?不是快门和转盘的配线吗?怎么会影响到镜头呢?望指教...

网友:
哈哈哈,这里所描述的快门,是指镜头内部的快门帘,并非你想拍照的时候按下的快门键.你所按下的是快门键,是控制快门动作的一个按键而并非是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