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黑屏。

楼主(2010-07-06):
客户的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有一段时间后就黑屏了。从启机器。能看到字符。真到进入桌面就又黑屏了。从启几次都是这样。放一段时间后或第二天就又能用了。用一会就又黑屏了。这能是哪部分坏了。求助。先行谢过。

网友:
先检测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真不行先换一个高压板试一试,再不行就是灯管了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不良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换个高压条试试嘛·
   要是还出问题就是灯管了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要是灯管早就不亮了;还是高压部分;接个通用高压板看看

网友:
先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爆或者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