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电源板及负载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0-07-06):
遇一长城M97液显, 雷击,检查开关管击穿,电源IC(OB2269CP)也坏 ,R9 (221)炸掉
R7(0.36色环)也坏,其它一切正常。
搞来配件装上后测试 电源IC 唧唧响 怀疑是SG6841打磨成的OB2269CP直接把4脚电阻改成33K,上电不响了,测量12V 11.7-11.05跳变 5V 4.7-4.84跳变,上负载后,5V 在2.2-4.8跳变  12V在11v-13.6v跳变.  电源开关起做用,可以开关机,蓝灯闪烁。黑屏。
开关管原件P6NK60ZFP  (600V 6A)我用K2645代换(600V 8A)
电源IC原件OB2269CP 我用 OB2269CP代换(本人怀疑是打磨的)
现在R9 101   R10 223  R7 我找不到0。36的 我用1。8保险电阻带之
测其它原件全部正常。
我用通用一体板 点亮了 ,
请高手指点哪里出问题?

补充:开关管换6N60也不行  不会是非得让用原开关管吧 大家帮看下。。有什么不一样

       K2645                                       P6NK60ZFP

网友:
开关管无所谓。你的0.36电阻一定要换呀!。1.8A的保险丝的电阻有多大?你侧过么?卖个0.36的电阻不难。找个卖电子元气间的一定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这个电阻的事.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