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06):
又把滤光片给掉下来了 哪一面是朝向镜头 哪一面是朝向ccd呢
技巧

网友:
我装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没有正反吧

网友:
版主说有的相机装反了会偏色的

网友:
正确来说,CCD前面的玻璃学名是<红外滤镜> <低通滤镜> ,很多机器不分正反,只有部分机器是分的,装反会偏红或偏绿.

网友:
如果去掉这个滤镜 是不是就成了红外相机了哟

网友:
是的,不单成为红外相机,还成为红内相机.你试试就知道了,连灯管都是红的.

网友:
一般是不分正反的!

网友:
楼上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