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M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昨天,我的一台技嘉的台式机开机后,突然会一直在叫【嗡鸣声】,一直在叫。但是又能进系统,怎么玩都可以,主板上的喇叭一直在叫,吵死了。我就把那喇叭给拔了就不叫了。
    但是我想他一直叫是不是那里有问题,就把硬盘,光驱所有外接都拔了,还在叫。说明硬件【除主板外】没有问题,我就怀疑软件,重装系统还是一样,我就进BIOS看以下,想一下是不是BIOS设置错误,我就选恢复出厂设置后,保存退出。喇叭不叫了。才知道是BIOS设置错误。

网友:
那么有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温度保护那一项吧,关掉就行了,或者你插的CPU风扇没有速度检测功能误报了

网友:
这问题也怪,哎!怪事真多的年代?

网友:
什么事情都能遇到,维修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监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叫一般是CPU风扇检测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CPU风扇检测出错,那为什么我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不会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信息出错导致

网友:
什么样的怪事情都有!如果想知道问题所在!这个也很难说清理!毕竟现在好了可能是COMS设置问题

网友:
  BIOS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