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17LCD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7-06):
如题.按开机键没反应.拆下量开关有几十欧的阻值...
用酒精洗了之后接痛到0
但还是不开机,然后一直插电等几分钟就开了.再按关机,又要等几一分多钟才熄.开了机之后一切都正常.所有按键不灵.量阻值也正常,开机就是要按一下等一会才开..
看电容无爆的.内部.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跟屏的电路板一体

新手求解.谢谢!

网友:
换了所有按键OK了....

网友:
看来又是按键的故障

网友:
驅動版到按鍵版接口的power  on的貼片電容可能容值有問題,直接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