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 后桌面没有IE图标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7-06):
由于微软受制于浏览器反垄断法案,被迫在WINXP SP2后的产品中,去掉了IE的图标。网上有不少解决办法,经过比较,这个方法最简单:

在非桌面位置新建名为 Internet Explorer.{871C5380-42A0-1069-A2EA-08002B30309D} 的文件夹,再将其拖拽到桌面上即可。

这样建立的IE图标支持原来的“右键”功能。

网友:
SP2系统:桌面-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 Internet Explorer后面打勾就行了
SP3系统:以上方法中没有了Internet Explorer这个选项
但像SP2系统一样,打开以上窗口后,只要在键盘上按“ i ”,之后确定并关了这个窗口,桌面上就多出了Internet Explorer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SP2系统:桌面-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 Internet Explorer后面打勾就行了.
-----------------------------------------------
你的还存在这个选项?

网友:
确实很实用。只比快捷方式多了个属性选项。我破除系统绑定主页都是在删除桌面图标后,再新建一个IE的快捷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2里有这个选项,SP3里没有这个选项,不用管它有没有这个选项,只要按一下
键盘上的i就行了 确定后关了它 桌面上就多出了IE图标

另外有与没有这一选项,不是正版与盗版的区别,是SP2之后,微软有在浏览器垄断之嫌,所以在SP3上就没有了这选项,但其实是隐藏了这个选项,所以用键盘操作,按“I”键,确定后关了窗口中,桌面一样会再出现IE图标

网友:
很简单,把开始菜单改成经典开始菜单就可以出来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我这是网上随便下载的系统,标准的盗版  SP3系统

SP3系统,盗版的,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sp3以后需要的桌面选项里按I

网友:
但像SP2系统一样,打开以上窗口后,只要在键盘上按“ i ”,之后确定并关了这个窗口,桌面上就多出了Internet Explorer.
---------------------------------------
我的系统(联想自带的)实验了数次,无用,桌面无任何变化。并且操作比我列举的方法烦琐。

网友:
可以用“开始”--“程序”--右击“I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呀。这个也很简单吧?呵呵

网友(2011-11-28):
开始菜单右键属性改成经典开始菜单桌面也会有的。

网友:
要那右键菜单没什么用,直接把"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创建快捷方式

网友:
从我的电脑直接打开不就行了

网友:
打开桌面项目后按ALT+I在点确定就可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