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M把光驱和硬盘接上后开机电流只到0.2几

楼主(2010-07-06):
客户拿来时开机不亮。最后拆开测试电流上到0.5几来回跳变,接屏后可以亮啦。还以为好了就装在一起试试。把光驱和硬盘接上后开机电流只到0.2几。最后都拔掉就可以亮,光驱和硬盘插哪一个就会不亮。是南桥问题吗??急求
硬盘

网友:
换了南桥后,故障还是依旧。只要接上光驱和硬盘任何一个就不行。电流上到0.23左右。

网友:
我的也遇到一个,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我测了上硬盘和光驱时开机,没有CPU供电,其余供电正常,不上硬盘和光驱开机正常

网友:
老兄,你的搞定了没? 分享一下!

网友:
一定是5伏二次供电(5vs)不足看那个个控制管啊!

网友:
不是南桥那就是5V供电了。

网友:
供电不足吧。查下电感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先搞清楚光驱和硬盘是不是本身有短路的

网友:
有硬盘和光驱的话,我建议您先排除这个东西本身有没有坏,如果没有,你就可以查下供电,特别是查下5b控制管有没有通,这个东西得你自己细心了。

网友:
你那个是雷P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