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主板加电加不上去

楼主(2010-07-06):
问题:进水的东芝M300 进水不明显。加电上到0.6不动,各路电感电压全。南桥换过两个,故障依旧。求助高手给予思路,没答案我就想动北桥了。

网友:
可能网卡坏了吧,去掉试试

网友:
唉·现在都依赖BGA了··动不动就桥

网友:
修机器都麻木啦,有很多都靠朦具体自己也没个正经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按顺序查一下。
你现在是所有电压全,就看一下时钟芯片这儿。

网友:
拱电,时钟.PG。复位。查吧

网友:
那动北桥吧,现在修笔记本动不动就是桥,已经麻木

网友:
去掉内存看看到多少?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部分,是否有黑点 断线的地方,特别是穿孔的位置,仔细看看 一定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