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主机用2个硬盘

楼主(2010-07-06):
我想请教个问题,一个主机用2个硬盘,在启动前,用一个硬盘启动,另个就停下,就像没通电一样,  怎么设置?  在桌面也看不另个硬盘,

网友:
一主,一从。跳一下线就行了

网友:
在BIOS设置里把硬盘检测项你不需要的硬盘人为设置成none,那这个硬盘就不会在系统里出现了。不过它还是和完全不接入有一点差别,起码要耗一点电的。

网友:
去BIOS里看下 是不是被设置 了

网友:
查查跳线设置,系统盘设成主盘,另一个设成从盘

网友:
能具体说下怎么设置主盘和从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