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一体板哪个是启动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06):
请问图中问题?图中哪个是启动电阻,有什么作用,本人是新手?
求助

网友:
你认识开关管,就顺着开关管B基找把。先看懂图纸,在对照实物这样学的快点。
另外,把标题写清楚,不清楚的将被删除。

网友:
你这个电源板的启动电阻在电路板背面。。应给是贴片的。。。另一个元件是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
hp3808tx
的帖子
第一个是开关管,第二个是整流管,看起来背面应该还有一个IC模块,它应该输出驱动电压至开关管的B极,如果有启动电阻,肯定旁边还有一个谐振电容,一般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