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一体板的零件和作用

楼主(2010-07-06):
电源一体板的维修和原理

网友:
都是电感线圈一个是5V输出的,一个是12V输出回路的 原理是利用电感的通直阻交,来过滤输出直流电压信号中的杂波,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是电感线圈。

网友:
这么多元件都认识还差一个电感线圈。看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
不要把4楼图片1的(b)看成二极管和色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