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过流保护断开变压器的供电脚从哪里断

楼主(2010-07-06):
查过流保护断开变压器的供电脚从哪里断。从上门画圆圈的3个地方哪里断开?是割线断开变压器3,4的线
还是断开电感L751 右边的接线柱?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你说是断开一组高压包和场管供电吗?去掉一个fu9024就行了,断电感也可以,大概没理解错你的意思!你问的不清楚,我昨天还以为是电源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断开升压包的供电脚3,4脚,意思就是不给高压包供电,怎么断?是断电感
L751右边的脚吗?(就是实际电路的电感的脚)

网友:
断开电感的哪个脚都可以,也可以拆掉fu9024,效果一样的!建议你把fu9024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