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910GL-ML

楼主(2010-07-06):
6E910GL-ML来时电容鼓包,主板触发就是一闪,随后就掉点,换过电容后故障现象一样,请各位给点指点,CPU部分供电才0.65
内存供电正常
所有管子均已经拆下来测量过了

网友:
测一下VCORER的12V对地值有没偏小,换PWM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触发一闪,随后就掉电  再点开关看一下闪不闪  如果不闪  那么一般都是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
在点还是继续闪啊,

网友:
很明显的CPU电压不正常

网友:
如果BIOS跳线在清零上,也会有该现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 没反打主板各电压的值 如果没短路  强行通电 测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最好是先确认一下你电源有没有问题再按上面说的来查

网友:
强起以后发现显卡槽下面的RT9202有问题,换了以后好使了
CPU电压也正常了
但是还有点毛病就是从起掉电
狠不解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样了,有没有结果呢

网友(2010-08-15):
好了没啊?

网友:
桥供电坏,不会闪一下,应该是无复位或者复位灯连续闪才对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板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