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显示六个画面

楼主(2010-07-06):
今天接了一台ASUS W7S的本本,一开机可以显示。。就是显示了六个画面。没有修过这样的机。。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什么通病。。请各位帮忙

网友:
六个画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屏线不良,或是显卡不良(特别是8400显卡,这种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

网友(点评):
显存出问题也会6分屏的,我亲手测试过

网友:
那就做显卡

网友:
上周修了台开机六宫格的,显卡是G86-703-A2,重植显卡即好

网友:
典型的显卡有问题,先加焊看看吧,不行重植球

网友:
楼主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更换升级版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是G86-635-A2    分屏多是显卡脱焊  重做一般都能好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重植,不要偷懒,要不然返修大大的。

网友:
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重做显卡

网友:
先做显卡吧。。。。。。。。。。。。。。。估计能解决。

网友:
现在的机器屏线坏的很少的,重新值球更稳定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呀``  不过也很好呀可以拿来当做监视器用了!!!!

网友:
换了好的啊?怎么不直接加焊呢?然后重新植球啊。

网友:
这种问题路人都知道了

网友:
先做显卡吧,成功了 一定要记得把散热做好

网友:
你的BGA如果好的话加焊就可以了.我的九分屏加焊都搞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