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闪屏求助

楼主(2010-07-06):
今天朋友弄来一个长城19液晶,说是黑了,啥也没有。我说我不会修液晶,朋友说你弄吧,弄坏了换,心里有底了,反正闲下没事儿。上机,点开关,指示灯亮,就是一闪一闪的上论坛看说用强光看屏,试下发现灯闪屏就跟着亮一下,每闪一次屏就跟着亮一下,死马当活马医,拆...目测没有元器件坏,用表测电源板上输出5V正常,12V有18V左右,只有次级场管旁有一个电容有点鼓,不会是它的问题吧....一个电容不会引起闪的情况吧...不会修了,请教高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只有次级场管旁有一个电容有点鼓"----换了再说!

网友:
我这有个长城M97 问题相似,你测的电压是带负载的还是不带负载的 我这个还没有解决
这个电源真难整。

网友:
也许就是那个电容的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管是否还有其他问题,那个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亮的时候图像正常,说明驱动板及信号部分正常。换掉电容,还不行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怎么不会,闪屏大部分是电源板供电部足,应该不只一只鼓包把,把大滤波也给换了。

网友:
能看到坏的先换不行再说,液晶大部分故障都是空焊电容爆的。

网友:
液晶的 问题中...电容问题占的比重不小啊...

至少我边学边修的这段日子里.修了十几台液晶..遇到五台是电容问题....

网友:
M97坏的最多的就是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换种耐高压的电容就更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