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通过路由器上网了,有路由器日志,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06):
最近电脑不能通过路由器上网,只能直接连在猫上拨号上网,没无线路由的功能,用本子太不方便了,下面为路由器内的日志,请高手帮忙看看,是我设置错了,还是路由器坏了.谢谢
1  0094:清除所有日志内容.

2  0108PPoE 开启手动连接.

3  0108:Standard authentication.

4  0109:发送PADI,请求建立连接.

5  0109PPOE_TAG_SVC_NAME=null

6  0109:The first service name is accepted.

7  0109:接收PADO,AC-Name=LF_XH_ME60_BAS_A,AC-MAC=00259E83F172.

8  0109:发送PADR.

9  0109:接收PADS,Session-ID=0x62DE,AC-MAC=00259E83F172.

10  0109CP tx Req,MRU=05C8;Magic=0000381D;

11  0109CP RX Ack,MRU=05C8;Magic=0000381D;

12  0109:None auth requested.

13  0110: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14  0111: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15  0111: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16  0112: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17  0112CP RX Req,MRU=05D4;Auth=C023;Magic=0500501C;

18  0112:LCP tx Ack,MRU=05D4;Auth=C023;Magic=0500501C;

19  0113:LCP tx Req,MRU=05C8;Magic=0000381D;

20  0113:LCP RX Req,MRU=05D4;Auth=C023;Magic=0500501C;

21  0113:LCP tx Ack,MRU=05D4;Auth=C023;Magic=0500501C;

22  0113:LCP RX Ack,MRU=05C8;Magic=0000381D;

23  0113AP IDLE -> REQ.

24  0113:接收PADT,服务端请求断开本次连接.

25  0113:PPPoE 开启手动连接.

26  0113:Standard authentication.

27  0114:发送PADI,请求建立连接.

28  0114:PPPOE_TAG_SVC_NAME=null

29  0114:The first service name is accepted.

30  0114:接收PADO,AC-Name=LF_XH_ME60_BAS_A,AC-MAC=00259E83F172.

31  0114:发送PADR.

32  0115:接收PADS,Session-ID=0x1625,AC-MAC=00259E83F172.

33  0115:LCP tx Req,MRU=05C8;Magic=00005B42;

34  0115:LCP RX Ack,MRU=05C8;Magic=00005B42;

35  0115:None auth requested.

36  0115: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37  0116: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38  0117: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39  0117:IPCP tx Req,IP=00000000;DNS1=00000000;DNS2=00000000;

40  0118:LCP RX Req,MRU=05D4;Auth=C023;Magic=050018FC;

41  0118:LCP tx Ack,MRU=05D4;Auth=C023;Magic=050018FC;

42  0118:LCP tx Req,MRU=05C8;Magic=00005B42;

43  0118:LCP RX Req,MRU=05D4;Auth=C023;Magic=050018FC;

44  0118:LCP tx Ack,MRU=05D4;Auth=C023;Magic=050018FC;

45  0118:LCP RX Ack,MRU=05C8;Magic=00005B42;

46  0118:PAP IDLE -> REQ.

47  0118:接收PADT,服务端请求断开本次连接.

网友:
是不是被禁了

网友:
你这个是PPoE 拨号日志,和无线路由没关系。

无线路由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都是设置的不正常,自己查。

网友:
是无线路由器内的PPOE拨号日志,我现在的设置和以前没区别,可是就是无法用路由器上网,就怕是网络运营商给我禁了,日志我看不懂,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电信用户吗?是否用的”星空极速“如果是,百度一下”星空极速 破解“!

网友:
使用特殊拨号模式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昨天晚上拿到哥们那给我看了看,好像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估计是头阵子打雷时被击坏了,因为东西还在保,这次先送售后了,如果是因为打雷击坏的不给保,到时拿回来再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