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测试卡跑09,da

楼主(2010-07-06):
这几天接了几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来时短路,换了电容后好了,现在是有时开机,开机后一切都是好的,有时不开机,多数是不开机,测试卡显示,2a,38,09,da。就停住了,此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北桥换过,供电也都是好的,cpu,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谢谢大家能够给点意见。

网友:
DA你看哈TP 按键那块声卡到南桥有氧化断线的我修到过的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DA和38反复跑的,加焊显卡好。还遇到一个IBM是跑DA09,X300显卡,换过好

网友:
楼主说的是集成显卡的,那板子PCB层面的线,看上去每个测试点都好像氧化一样。确实应该好好看下是不是短线,我手上就有2块这种板子。

网友:
查南桥数据线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搞好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DA,一般是PCI总线上出问题了,所以,挂PCI线上的外设,都有可能,这就得好好去测量了。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和帮助,可能是我的知识不够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