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网卡叹号

楼主(2010-07-06):
DV6000 (一个桥的MCP67M-A2)奇怪问题:网卡驱动叹号
驱动绝对是好的,因为有几块一样的板
在安全模式中驱动没有叹号!在正常XP系统中。驱动刚开始装上去的时候是正常的。但过了一秒不到就会变成叹号了。最初怀疑是和哪个驱动发生冲突。把所有除了网卡外的驱动都停掉了还是一样!
网卡芯片脚位的各个阻值和各个电压都和好板对量过,网卡芯片附近的也量了。几乎一样的。(手上没有示波器,所以波波没量过)
在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把网卡芯片、BIOS、I/O、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
郁闷啊~~~~有没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怪问题,应该是网卡上面的问题  啊

网友:
大家来谈论一下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都有哪些呀!

网友:
换个24试试呢

网友:
同意楼上 macic

网友:
什么24?小弟不懂!

网友:
MCP67 的问题, 重做就好了..

网友:
最严重就是单桥坏了。

网友(2010-08-07):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一下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