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不能开机,强行机碰南桥晶振才跑码

楼主(2010-07-06):
七彩虹845不能开机,强行机碰南桥晶振才跑码,开机针脚,复位针脚,CMOS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晶振   南桥受潮加焊

网友:
加焊晶振周边的原件  换晶振   加焊南桥

网友:
晶振我都换了两个啦。。。谐振电容也换过了。就是无法触法。。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如果你确认你的晶振,谐振电容没有问题,而且焊得也没有问题,那只有一个南桥了。

网友:
奇怪晶振有时有0.4V以上电压有时又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没有电压  一般是南桥受潮或虚焊引起  加焊不好就要重植了

网友:
南桥内部的起振电路的BGA球虚焊或者坏了,不过你说碰晶振可以跑马,坏了的可能性不大,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