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上电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0-07-06):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刚过生日又长了一岁。很高兴能通过这个论坛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维修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自我衡量后不得不承认还是这般的肤浅。遇到这类问题依然无从下手,只会判断简易的元器件好坏!下面是一款 三星r18上电无待机不触发的机子,偶一会蹦出个几秒的0.01或0.02的待机。可是通常是一闪即逝!汗!无待机是不是首先检查电源接口到,待机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待机芯片??谁能说说这类问题的大致解决步骤!

网友:
照这样看,不一定机子没有待机,有的机子工耗低,待机是这样的,你应该看看待机地几大条件,公共点,3 5V南桥晶震

网友:
仔细观察了下主板 发现轻微的“吱吱”响声,通过辨别拆下可疑的L1电感“吱吱”声没了

网友:
  待机电压有否出来 有的机器待机电流很小

网友:
可能是 电感虚焊了 ,这种情况,先看公共点有 美没点到,在看待机芯片是 那个,看是否正常工作。在看待机的3V.5V,的出来没 。在一步的来 、

网友:
首先要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排除短路或者微短,看保护隔离电压过来没有,然后要看待机电压是否产生,也就是EC的供电。

网友:
  先确定隔离保护电路 在确定系统供电单元 也就是主电源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的 系统供电芯片是max8734a  边上有个辅助供电芯片是isl6227caz,我测了8734其中第5脚有1.5v 6脚3.3v 8脚1.9v左右 11脚1.1v 12脚0.38v 14脚3.12v 17 18 24 28脚3.3v 25脚1.6v其他脚无供电!

网友:
待机出来了!dc进来r3开始到r9的小电阻都坏掉了,逐个换上后待机正常,但是触发一下电流上0.8几马上掉电,接着练待机都没了!开机没反应。有谁知道怎么弄来教教我

网友:
七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