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zr1能触发不显

楼主(2010-07-06):
acer 5580 zr1能触发不显:
上cpu开机电流直上1A,无任何跳变,上假负载电流直上0.75A,

cpu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 总线电压VCCP,基准电压都正常,内存供电 时钟也正常,PCIE复位时钟也正常,

北桥,显卡发烫,很烫,发烫的原因无非就是缺电压,短路,芯片性能不良:如果桥缺电压,测试数据应该不会正常,我估计可能是北桥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地方短路引起北桥发烫(因为电流开机直上1A,好像有点高)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上示波器打一下看看跑马了没有,挨着测测各路供电

网友:
直上1a的电流 cpu应该是没过的 1a的电流也不能说有短路 如果cpu的电压时钟复位都出来了 应该开始测量bios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