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0-07-06):
电车充电器输出是48V 12A的,通电后输出48V到52V来回变动,充不进电,然后测得输入220有,大电容300V有,然后测到开关管处,我是测S级和D级,黑接S,红接D,测得有304V到400多V,跳变不稳定?正常的话也是300V左右对吗?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管不稳定造成输出不稳定?如果不是,哪里出问题?本人是刚修电源电路不太懂。上面的测量不知是对是错请高手指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7451-from-home.html
看看冲电器原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输出48V到52V来回变动
测得有304V到400多V,跳变不稳定?
-------------------------------------
说明电路已经工作,只是有问题保护了。查查反馈电路是否有变质元件,或者负载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
光耦最好先代换一下,,,,

网友:
测一下431有没有2.5V咯,还有就是看一下变压器对3842的辅助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然后测到开关管处,我是测S级和D级,黑接S,红接D,测得有304V到400多V,跳变不稳定?
你测量的是直流电压吗 还是二极体 这里的电压怎么会这样跳变? 二极体貌似正常

网友:
然后测到开关管处,我是测S级和D级,黑接S,红接D,测得有304V到400多V,跳变不稳定?
我测得是直流电压。

网友:
你测量的D极,那里是直流电源电压叠加开关变压器的脉冲电压,它高于B+,只能粗略说它在工作。你修不来,把类似的图纸,和你的实物对照,逐个测量确认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阻值都正常,基本可以认为是好的。最后光耦、IC那就只有代换检查了,零件不多应该能凑效。

网友:
接负载时,电压会不会变化,比如降低,我建议您代换一下初级的滤波电容,比较小的那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3842的供电脚滤波容容量变小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