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p1008es去保护 acer1916开机就灭

楼主(2010-07-06):
此芯片的datasheet严重缺少,谁知道的说一下,超级感谢~!~!

网友:
mp1008es去保护,把4脚接地就可以。刚刚试验过,试验机器为明基E902HDP,试验电源板为双灯。这个测试只是本人实践的过程,无法保证都可以这么去保护!!
今天修到明基E902HDP的显示器,故障为一亮一灭。高压板IC为mp1008es ,在网上没有查到关于mp1008es的如何资料,无奈之下只能一个脚一个脚接地试机,试到4脚的时候发现终于不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