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GC-L的板子,不开机,强加电点不亮

楼主(2010-07-06):
测开机针3.3V,COMS跳线3.0V intel的芯片组,南桥型号FW82801FB 测得晶振两脚电压为0.35v . 0.15v 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下面该怎么搞???高手指教!!!
不开机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IO是什么的?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吗?

网友:
IO 是w83627EHG-A

网友:
我是芯片组
的帖子
晶振电压正常 现在要查的就是开关针到IO 68脚 67脚到南桥 73脚再到IO 72脚到绿线 看一些这几个信号正常不正常

网友:
83627的i/o是不走南桥的,按照上面大哥的方法吧。

网友:
先查短接开关针后67脚有无跳变

网友:
查RSMRST是不是高电平,再按照83627的 上电流程一步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