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完系统后键盘不对版

楼主(2010-07-06):
今天遇到一个笔记本,装完系统后,其他都正常,但就是键盘不对版,该出现;号的它出现[号之类,同我们常用的台式机键盘一样,笔记本本身印的符号没用.??//

网友:
对你无语~!你按fn+end或者NUM LK键切换回来就ok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多很正常吗      切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把Numlock切掉

网友:
调区域和语言,相信会行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FN+END(调节屏幕亮度)键,给键盘不对有什么关系

网友:
那就用FN+ F 12345 这样试一下, 那上面F12345上有图标的.

网友:
如果只有键盘右边几列(比如8,9,I,O,P之类)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数字锁定没激活,按FN+NUMLOCK看到有一个灯亮了应该就行。有的时候键盘驱动不对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FN切换回来就欧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