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待机正常,3V,5V有, 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0-07-06):
hp v3000 待机正常,3V,5V有, 按开关没有反应.高人指点.

网友:
待机有3 5V,那你就根据时序查下去,看在哪出现了问题,具体方法你可以搜一下上电时序。

网友:
如果你去刷个BIOS,生活会美好一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你说的靠谱..我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看看那PG信号到了 没呀。

网友:
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板子的I/O很少坏,之前没有3V5V就使劲换I/O,换南桥的。后来才知道,大多都是BIOS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这机器BIOS参与开机的

网友:
IO或南桥问题

网友:
查开机电路查他们的工作条件

网友:
測個個電感電壓和阻值看系統供電芯片PG和電壓也有可能是SB

网友:
BIOS  EC南桥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这位兄弟说的对,这款dv2000v3000系列,无3.3 5V待机时,第一要做的就是刷BIOS,不然要走很多弯路,这故障修的太多了。。

网友:
有待机就差IO的开机条件满足没有 看缺少什么还有就是要看时序去查看哪个该有的电压还没有出来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