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SA8 不过内存 高手进

楼主(2010-07-06):
机子来时加电不开机  看电流是北桥问题(AMDB北桥)加焊后有一个内存槽可以开机   另外一个内存槽开不了机 。 加焊内存槽没用又重置北桥,还是没用 。   现在没办法了  。
现在有一个疑问 这机子用的是AMD CPU  (AMQL60DAM22GG)    638 Athlon 64 X2    这个CPU是不是AMD K8 ?   不过内存也要考虑这个CPU?     高手指点下 。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槽可以开机,另外一个槽开不了机。

网友:
你这种有两种可能,内存坐没焊好,再者就北桥

网友:
不错  这个CPU是管理内存的。跟北桥没有关系!
换个CPU试试看,如果换了CPU还一样,就考虑内存槽和CPU座!

网友:
一个槽行,一个不行,不可能是CPU吧,

网友:
有可能跟CPU有关系,楼主还是换一个试下。

网友:
  你跟好的槽对比下啊 看看有什么区别 就好判断了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换CPU能好的

网友:
先换cpu,如果不行,在打内存槽的阻值

网友:
此CPU控制内存,手上有CPU先换CPU,然后清理内存槽

网友:
内存控制器是CP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