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193 wide,信号灯有节奏的一闪一闪,黑屏

楼主(2010-07-06):
联想液晶L193 wide,插上电源,信号灯有节奏的一闪一闪,黑屏。拔开屏线,灯管被点亮,信号灯正常了,由蓝转黄。插上屏线,故障依旧,请教各位了,谢谢。
黑屏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爆的啊,要没有的话就给高压板加加焊

网友:
感觉供电不足,电源带不动屏,检查供电吧。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你自已测一下接屏和不接屏电压是否有变化啊

网友:
曾遇到一台类似的LCD ,不过是闪时是图像跟灯一起闪.不是黑屏.后查出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和的3星一样的,还驱动板吧,直接排除故障~~!!

网友:
灯一闪一闪,说明VGA或DVI信号没有到达驱动板,信号处理芯片没有反馈相应,所以闪烁。
你这个机器拔了屏线就有反应,说明你的故障应在解码板处理芯片供电这个方面,你看看屏供电多少,是不是和这个芯片一路的。是不是屏有问题把电拉下了,导致解码芯片不工作的。

网友:
测驱动板供电是否波动,或者换电源板试下,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遇到过相同现象,也是联想的,数据线的问题先排查下.

网友:
插上屏线是,信号灯闪烁,此时测到5v、输出高压部分的电压变化不大,倒是(brightness)针脚的电压随着闪烁在0—3v间不停跳动。同时,主变压器好像有轻微的吱吱响声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有短路吧。我修全一个19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换了电容就好了。注意。是屏上的贴片电容哦。

网友:
考虑5伏供电的问题

网友:
都是液晶专业人士哦

网友:
屏的问题大啊。

网友:
把次级滤波电容换一遍试试,测试一下屏上的保险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负载不足吧!

网友:
拨了屏线就正常先看看屏保险是否对地短路。然后再去检修电源带负载不行。

网友:
这款显示器质量不好,驱动板很容易坏,还有屏线也很容易出问题。我遇见和你一样的情况加焊驱动板上的MCU和电源板吧可能会好,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