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台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06):
飞利浦107H6的CRT显示器,上面部分不显示,下面部分有显示但枕形失真。

网友:
应该是失真吧 好像是可以调的  在旁边的按键上调

网友:
我试过调不了,图象调不到顶端。

网友:
换一下场块子的泵电源的二极管或电容后再调。

网友:
场块用的是TDA4863AJ的,会不会跟块管有关系呢?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有搞定,期待着你早日搞好

网友:
你看不出吗,整个屏的图都向下移了呀。如果电路都找不到问题,可以考虑写个数据试试。

网友:
改变分辨率看看。。

网友:
场扫描电路故障,场偏转线圈有直流成分,着重检查场扫描电路周边元器件。

网友:
场中心,场幅都可以调整的,你说的调整不了,不知道是指那个不能调  不会都不能调整吧
如果某一项不能调,就查那部分的电路呀

网友:
还没有修好,换了场块还是不行。场幅是可调,但调不到顶端。只能拉上去一点点

网友:
场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把场块子的电压报上来。

网友:
枕校电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台显示器还没有修好,汗!块附近包括场块都换过了还不行,怀疑是程序的问题,谁有这台显示器的程序,发个给我好吗?

网友: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飞利浦的枕校电路是通过电脑块直接发出的你可以查下这路还有就是你上面的那一道是灯光还是显示器上的

网友:
显示上面那道是灯光来的,因为正对灯照的。上面那部分是完全的黑屏无光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