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P主板时而点亮时而点不亮

楼主(2010-07-06):
   这块主板客户拿过来,每次必须清空COMS才能正常开机,不清空开不了机。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COMS跳线针0.8V(跳的是对的)   电池3V,这个电路是电池座---102R---双二级管----203R----COMS跳线!电阻在线测量正常!滤波电容扣掉,初步怀疑南桥是问题
   晶振测量是这样的(如下图)请高手分析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跳线针0.8V  先把跳帽拿掉测针电压看一下  如果针上面还是0.8V那么就是电池到跳线这一路出问题  如果电压正常那么就是到南桥这一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按照凤城说的这个方法弄了,是南桥这一路的,我刚才用风枪底部加热了下,测了下,电压是1.几V,看来有效果了,明天上BGA试下,结果明天给大家!

网友:
记过怎样啦

网友(2010-08-08):
好了没能?开机不自检是什么原因呢?